某品牌20寸显示器更换LED灯管

楼主(2021-10-16):
屏幕开机无背光,按键灯正常关开,大概判断屏幕升压损坏,或者是灯管问题,经检测灯管漏液短路烧坏

屏里面白色反光纸也烂掉一大片,手头上没有20寸灯管,只能用21.5灯管改装

切割裁纸,LED灯管也要改装,长出的一节LED灯减掉外接延长用热缩管套住,如果不改装灯管只能亮一半

网友A:
这个灯排应该是挨个短路电流过大后,引起大部分烧坏了。直接上17-24寸通用三截切搞定,恭喜楼主钞票到手。

网友:
灯珠老化烧毁,更换灯条之后最好适当的拆掉那几个电阻。

网友:
学习了额学习了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灯排应该是挨个短路电流过大后,引起大部分烧坏了。直接上17-24寸通用三截切搞定,恭喜楼主钞票到手。

通用的有些LED亮度不够亮,拆原装破屏灯管动动手改装实用节约,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