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73G DAZAAMB16E0 REV.E ZAA X32上电0.1几掉电修复得

楼主(2021-10-16):
同事一同拿来的两台机器,一个简单 就不说了 ,剩下的这台 宏基 说是不亮机,拆机测过阻值没什么短路,  上可调刚上到0.1几掉电  ,啥也不说,三板斧走第一波  ,刷了个论坛下的BIOS,浪费两分,再上电一个屌样  ,看来是缺供电引起的掉电了 ,拿出以前做的笔记看下  ,0.1几是内存 ,为方便焊了个台式机的触发开关  ,测量内存供电正常产生掉了、结合硬启动 ,继续测量 查到VCCST时 没有电压 图纸反追其来源  ,+1V_SUS由PQ23完全导通得来 测得PR142一端有19伏电压  另一端为0 ,果断拆除PQ8,料板上拆一个,换上去,+1V_SUS出来了 ,电流卡到0.4几不动了,考虑到开始刷了BIOS,又把原机的BIOS刷回来,冷却后接屏上电测试,亮机 ,可笑的是机器修好了 ,同事说客户说不修了  搞的人很郁闷,说让恢复原故障,郁闷了,把原先的PQ8拆掉后,还能亮机,可见这个管子上不上都不影响  ,最后还是搞到不亮机,过程就不说了,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白干

网友:
到手的钱都飞了,维修人太不容易了!

网友:
有理有据让人信服

网友:
技术活 厉害啊

网友:
电流跳变图收下了,谢谢

网友A:
测得PR142一端有19伏电压  另一端为0 ,有可能是PR142电阻开路了,你这个果断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得PR142一端有19伏电压  另一端为0 ,有可能是PR142电阻开路了,你这个果断可以

电阻我是测过的,不测我会说是管子拉低了吗

网友:
: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

网友:
楼主威武,玛德不修也得收钱,不能白忙活

网友:
遇到这种鸟顾客收他误工费,浪费时间

网友:
Vccst 是啥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