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0 1.8v短路是核心挂了吗?

楼主(2021-10-16):
580 1.8v短路

网友:
大概率,节哀吧

网友:
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拆除1.8v所有电感,如果核心端不为零,(部分万用表二极管档测试为零,换电阻档测试不为零)还有救。或者万用表打二极管体质 ,拆上下管gds级都短路的场馆,拆相关电容,排除过后只要电阻档不为零就还有救

网友A:
1.8给晶体后是不是就进核心了,断开进核心的铜箔,测阻值,运气好换个晶体试试,最坏的打算就是1v,5a烧,运气好救回个半残的凑合用吧,我救回个pcie速度x2了,其他都正常,跑分基本正常,超频跑游戏5分钟黑屏,不超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给晶体后是不是就进核心了,断开进核心的铜箔,测阻值,运气好换个晶体试试,最坏的打算就是1v,5a烧, ...

1.8  短路 导致一堆的电容 也短路 下一步的维修思路是啥,请指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