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坏了的海康E100固态,拆了维修!附MK8115主控开卡提示缺固件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1-10-16):
一个坏了的海康E100固态,拆开发现是MK8115主控。

一个海康威视E100固态硬盘,打不开了,在网上看到可以重新量产修复,于是随便找了免费的开卡工具,报缺少DCBFCBCC.BIN错误,这个提示表示工具里没有这个固件版本。

今天偶尔下载了云莲Maxiotek8115的开卡工具
MK8115MP_T171006a(B0KB)_170815.rar版本发现有这个固件。

终于有希望了,就按照下面步骤开卡:打开软件,短接固态ROM,插电脑,软件识别硬盘后,点击“Auto Detect”让软件再匹配闪存,然后“START”开始开卡,不到10分钟就开卡成功,非常顺利。

网友:
固态要看 问题
如果是固件丢失,识别不到硬盘、或者不能分区等等,开卡还好
有坏块的话,你简单开卡没必要
我这种维修好的,都不敢卖给客户,使用几个月硬盘又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经常不怎么用电脑的一年多左右也会出问题
这种概率很大;
有坏块 的要跑rdt(好像是这个英文),可惜我不会,
要先刷rdt固件,然后插在usb供电(如充电器)等他自动跑几个小时,看颗粒坏块多少,再决定跑几圈,而跑一圈要几个小时
我现在都是只用拆了当U盘使用,修好了,卖给客户影响信誉,还不如买新的

网友:
来学习的我是新手

网友:
提示没有设备连接。都看到4M了

网友:
固态还是不太稳定,一般做做系统盘,数据盘还是是机械的稳

网友:
修复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A:
量产部落不是要大会员才能下载么??可否帮忙下个as311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产部落不是要大会员才能下载么??可否帮忙下个as3115的,

没找到as3115啊

网友:
学习了  那固态掉盘呢

网友:
存储器坏块确实头疼

网友(2021-11-24):
upan 量产工具齐全

网友:
能分享个下载好的吗,,没有会员啊504516549@qq.com谢谢

网友:
高手,固态硬盘也会修呀

网友:
翻新硬盘害死人,我们这做翻新片的价格便宜,都给保三年,有啥用处哪?资料三天两头的丢失

网友:
请问楼主,固态硬盘里的软件怎么会少一个文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