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 想知道 维修主板用什么电烙铁焊台好呢

楼主(2021-10-16):
一样有经验的朋友可以提供一下参考谢谢
电烙铁焊台推荐
热风枪焊台推荐,
感谢感谢

网友:
快客安泰信什么得都可以

网友:
用大佬们的话说就是能用就行,热风枪最便宜的就行:daxiao:

网友A:
快克203H 快克865AD  FLUKE 187

网友:
白光烙铁加热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克203H 快克865AD  FLUKE 187

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
是不是白菜白光

网友:
我想买个 山寨的 T12

网友:
自己做个t12

网友:
日本进口白光T12好用,就是价钱高点

网友:
100左右的风枪+80的烙铁就够用了,万用表200左右的

网友:
迅维的焊台就行,很好用的,我用的就是。

网友:
15快的烙铁就行,没必要太好的又贵又不实用没感觉有啥好的。淘宝呗,便宜的凑合用

网友:
广州老黄花

网友:
维修大师呀

网友:
俺自己做的t12k用的戴尔19v4a电源用了十来年还是好好的 头是t12原装头 开机9秒化锡 手臂是936的 调温控制板是某宝10元买的 没有数显 用化锡速度去感受调温就行

网友:
我用白菜白光体积小,加热快15秒左右就可以熔锡了好用

网友B:
我感觉安泰信还不错现在用的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安泰信还不错现在用的就是

我先买了852D,电烙铁看看 963焊台不知道够不够用

网友:
电烙铁推荐用90瓦的

网友:
楼主编程器有了吗,我有两台809要不要

网友C:
迅维2000A,自己用着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迅维2000A,自己用着不错

1.8V  短路 导致一大堆电容短路 下一步维修思路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8V  短路 导致一大堆电容短路 下一步维修思路是什么?

烧鸡烧鸡烧鸡烧鸡,电压别超过1.8V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鸡烧鸡烧鸡烧鸡,电压别超过1.8V

没有电源 除了烧鸡大法 还有啥推荐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鸡烧鸡烧鸡烧鸡,电压别超过1.8V

除了烧,还有其他的方法木有‘

网友E:
烙铁快客,风枪安泰信850d

网友:
引用 网友E:
烙铁快客,风枪安泰信850d

好了852d 风枪。

网友F:
白菜白光焊无铅好焊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白菜白光焊无铅好焊吗?

我觉得可以,看习惯。你可以买一个试试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可以,看习惯。你可以买一个试试不贵

好的,谢谢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安泰信恒温功率还算可以

网友:
用t12或者245吧,修手机210,风枪用快克2008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