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RX5700XT挖矿蓝屏维修

楼主(2021-10-17):
故障为挖矿蓝屏 死机,根据经验判断是核心挂了,更换核心故障修复!1800收的怀卡

网友:
5700 XT好的核心 多少米,哪里订老哥

网友:
挖矿一般坏显存比较多,核心坏的少点

网友:
怎么测显存?我的是5600xt,测显存,程序报错

网友:
5700xt挖矿死机,风扇狂转,有时候还能挖一会,核心加焊过,2.5 v电容换了5颗,故障依旧,不能也是核心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