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这桥是不是坏了

楼主(2021-10-17):
触发后6秒左右掉电,测桥供电1.05v维持3秒,变0.45维持3秒然后掉电,测1.05v静态阻值45,用热风枪烤一下阻值持续下跌到6左右,问问大能是桥坏了吗?
   Dell m6600,桥是qm67,原来是30分钟掉电,坏了19v的一个隔离,一个mxm显卡的隔离,换上后成这样了

网友A:
兄弟,这不是判断它坏的理由,你要找其他地方,不要盯着这里不放

网友:
不一定啊。

网友:
手里有桥 就干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这不是判断它坏的理由,你要找其他地方,不要盯着这里不放

其他待机电压都有,就1.05v会掉电压,看1.05基本每个接口都用,我再查一下,我拆了桥供电的小电感1.05v就正常了,当然也不会亮机

网友:
打值,不打值你判断个锤子,万用表砸了吧

网友:
温控。什么的都会出现

网友B:
入个二手的示波器吧 准不准的能抓掉电就行

网友:
显卡的隔离?是否显卡坏了,可以断开显卡供电来判断

网友:
这不是判断桥挂的理由,你看后面还有没有供电出来

网友:
加热阻值下跌正常的。不是判断好坏的依据

网友:
手里有好的桥,直接换上去替换测试。

网友:
南桥有问题摸一下晶体管热不热

网友:
电路分析的狠好  收藏一下

网友:
隔离管坏了,不一定南桥,3V短路很多烧南桥

网友:
这只有换一个才知道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入个二手的示波器吧 准不准的能抓掉电就行

那东西太复杂了,上次有个收破烂的送我一个,我拿回去折腾半天用不会用 ,80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