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开机就不停闪跳花屏,无法正常显示

楼主(2021-10-17):
显示器正常使用到一半,发生的时候屏幕下方花屏,然后电脑关机重启,就彻底花屏了,即便重启也无法正常显示,起初以为显卡问题,但是电脑接了电视,显示一切正常,另外接了其他显示器,也正常,所以排除显卡问题。然后试这个显示器,只要通电,屏幕亮起就是花屏,闪跳,logo无法正常显示,过一会就彻底黑屏。请大神赐教。

网友A:
这个是液晶屏坏了一般都不好修只能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液晶屏坏了一般都不好修只能更换

是嘛,难怪我弄了屏线也没有一点改善,那么这玩意就是废了

网友B:
给我的那个一模一样的现象,用的中电熊猫的屏,垃圾的,此种样式显示器用此屏的基本都是这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我的那个一模一样的现象,用的中电熊猫的屏,垃圾的,此种样式显示器用此屏的基本都是这现象。

夏新的,我看了一下生产厂家是福建一个不知名的厂,估计是垃圾。夏新看来也是垃圾,都是代加工的。拼夕夕很多杂牌,200左右,估计也都是这种

网友:
显然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逻辑板出问题了

网友:
估计你买到拼夕夕上的组装翻新修复屏了。这个样子一般是屏逻辑板故障或者软排线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