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请问主板通电测电压容易引起短路吗?

楼主(2021-10-17):
如题,然后如果测电压时万用表两表笔都不小心接地了,会不会引起短路?望各位师傅指教!

网友A:
两只表笔自身接地没任何问题。如果表笔把本来不接地的元件接到地才有短路的可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只表笔自身接地没任何问题。如果表笔把本来不接地的元件接到地才有短路的可能

但是测电压时黑表笔要接地是吗,这样不注意会造成短路吗?或者说要注意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是测电压时黑表笔要接地是吗,这样不注意会造成短路吗?或者说要注意什么?

万用表分数字表与指针表,万用表还有很多档位。种类不同档位不同会影响到红黑笔能否互换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分数字表与指针表,万用表还有很多档位。种类不同档位不同会影响到红黑笔能否互换位置

请问数字万用表调到电压档,主板通电,黑表笔接地,用红表笔去测量电阻、场效应管、电容之类的电压,会不造成短路,烧坏元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数字万用表调到电压档,主板通电,黑表笔接地,用红表笔去测量电阻、场效应管、电容之类的电压,会不 ...

如果会那要万用表干嘛,专门搞破坏啊

网友C:
只要不是电流档一般没有问题,部分万用表保护不好如电阻档,或者电压档用错烧万用表是真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问数字万用表调到电压档,主板通电,黑表笔接地,用红表笔去测量电阻、场效应管、电容之类的电压,会不造成短路,烧坏元件?

测二级体组值有可能会引起某些低耐压低的电容击穿,看数字表二级体电压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会那要万用表干嘛,专门搞破坏啊

谢谢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不是电流档一般没有问题,部分万用表保护不好如电阻档,或者电压档用错烧万用表是真的

谢谢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二级体组值有可能会引起某些低耐压低的电容击穿,看数字表二级体电压大小。

谢谢老师!

网友:
小白路过。技术刚刚的。

网友E:
只有一个表笔同时碰到正负级才会短路吧,有次就这样不小心碰到刺啦一声火花直冒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有一个表笔同时碰到正负级才会短路吧,有次就这样不小心碰到刺啦一声火花直冒

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