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看看这些数字代表什么

楼主(2021-10-17):
TurboBoost这一栏中的数字具体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你截图到是把列的标题截出来啊,不要让大家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截图到是把列的标题截出来啊,不要让大家猜

TurboBoost 睿频 图下面有说明

网友:
表格都有表头,你把表头去掉,让大家猜呀??

网友:
抱歉 之前的图没有选好 现在重新上了图

网友B:
是线程数吗? CPU销售名 内部代号 核心数 基础频率 支持线程数 L2缓存 L3缓存  预设功耗   支持CPU插槽型号 支持DMI版本 支持内存频率 修改时间 产品编码 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线程数吗?CPU销售名 内部代号 核心数 基础频率 支持线程数 L2缓存 L3缓存  预设功耗   支持CPU插槽型号  ...

应该是和睿频有关 每个核一个数字可能是表示睿频的幅度

网友:
看不懂这是啥

网友:
这功耗也太高了吧,140w

网友:
核心的睿频幅度,

网友:
没查到,只知道是睿频加速技术 2.0,

网友:
没看说明,不过猜测是每一个核心睿频倍数?8核就8个位数4核就4个位数

网友:
睿频策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