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69换了触摸电路小板后触摸卡顿怎么解决呀

楼主(2021-10-17):
如题!望坛友指教

网友A:
苹果系统的话重装一遍 认下硬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系统的话重装一遍 认下硬件

PE都卡

网友B:
应该要进苹果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要进苹果系统

那我重做试试

网友:
卡顿的话 你机器风扇狂转嘛

网友:
排线看看     风扇狂转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