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板技嘉B150-HD3 REV:1.0 维修一例!易忽略的细节!

楼主(2021-10-17):
版号:技嘉 B150-HD3  REV:1.0
故障: 无CPU供电

上检测台 发现二修板,IO 旁边几个电容都拆掉了,焊膏也没抹干净。
测无VCCPLL供电
发现这边也被拆了好多东西。
心想估计和我以前修这板一样 犯了个细节错误。

这个DFQ1 不是1117  不能只测 那个大脚 要测3脚
这个起初我也犯过这个错误,技嘉轻车熟路 不看图纸以为测好了。
故障是 上图 DFQ1 右边两个 管子 其中一个坏  直接2个拆掉就OK了。

这通病了,新手随便看看!

网友A:
谢谢分享 把DFQ1拆了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把DFQ1拆了不行吗

不行

网友:
是这样理解吗?

网友:
你理解就好了呀

网友:
师傅的帖子一发,我们可以少走不少弯路!

网友:
这样理解就容易多了,谢谢分享

网友:
修板就是要细心啊

网友:
还是高手,有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把DFQ1拆了不行吗

二级电路导通管,受前面两个三极管控制,起到一定延时,已确保符合英特尔芯片厂标准时序。你把它拆了就没vccpll了。当然,主板的时序不会非常严谨,拆了那两个控制管并不影响主时序,可以拆。

网友:
估计上家也是小白

网友:
收藏备用,以后不再迷路。。。。。。。。。。。。。。。。。。。。。。

网友:
都是高手,向大家学习了》》》》》》

网友:
收藏备用,以后不再迷路

网友B:
18级大神厉害,在此问一下不装cpu开机核心电压有,装上cpu开机就没有核心电压了,b360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级大神厉害,在此问一下不装cpu开机核心电压有,装上cpu开机就没有核心电压了,b360主板

当无CPU供电修

网友:
请问这图是哪里找的?哪个文件

网友:
实在是搞不来这种高低高的开关转换电路

网友:
感谢分享,学到了

网友:
都是高手,向大家学习了

网友:
CPU上下管 被击穿

网友:
有电路图真方便,杂牌那种图纸都没有,今天一个b85七彩虹没有图纸,都弃修了,

网友:
VCCPLL供电是什么供电,南桥吗

网友:
向大家学习了收藏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