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沃Sc05展台故障 无法识别 led灯闪烁!

楼主(2021-10-17):
接到一台希沃展台,故障表现为无法识别,LED灯闪烁,拆下主板测量,发现一个
三极管
有两个脚对地为0,拆下三极管阻值恢复,跑线路发现这个三极管是控制LED灯的,1脚加电使2 3脚导通,3脚为led负极有3v电压,2脚为接地,导通后拉低3脚电压使led灯点亮!
window

网友:
希沃Sc05展台,这是什么,NPN三级管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