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修华为14笔记本(DAH98RMBAD0)

楼主(2021-10-17):
接手一台华为新款不到2年的新笔记本
故障现象:
按开关键键盘亮下灭了,
顾客描述:
无进水,以前会偶尔不开机,多开几次可以开机。
去售后看过说进液,主板腐蚀不给保修,要换板3xxx.
拆机检查:
发现内存供电芯片和几个滤波电容腐蚀,看样子不是很严重应该可以搞,报价留机
测量发现后级没有短路电阻在200欧姆
用神仙水清洗患处,扣掉了两个腐蚀的滤波电容,没什么大碍,只有芯片51396  11脚电容引脚腐蚀厉害,由于找不图纸只有找这个芯片PDF,运气不错找到了,该电容标注为18NF ,电容脚腐蚀厉害拆下测量约300NF左右换了一个10NF,插电直接就开机了屏幕出现bios界面,大家都知道了可以收米了。
这个新款的机子都是开盖自动开机要注意断电装机。
后面附上PDF和实物图

网友:
华为的本本和小米都不好搞了

网友:
这主板我4片

网友:
华为  小米 无图无点位今后小问题修来怕是都要头疼

网友:
华为笔记本 主板旁边元件腐蚀的挺多 我修过几个不同的板号 都是旁边元件腐蚀 应该是设计问题

网友:
,,,,,,,,,,,,,,,,

新芯箱硬88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A:
听说电容坏的直接拆了不装也能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电容坏的直接拆了不装也能亮机

看位置的,滤波的没事,一般有很多个少个没事,谐振和复位等电路的就不行了容量变了都不行

网友B:
我有这主板的图纸 哈哈哈我也是好不容易得到的

网友(2021-12-23):
楼主,把BIOS贡献出来 吧

网友:
开盖自己开机的,好像BIOS里面有个POWER什么的关掉就行,戴尔的就这样...

网友:
楼主不是有400片吗

网友C(2022-02-18):
引用 网友B:
我有这主板的图纸 哈哈哈我也是好不容易得到的

兄弟你好 可否帮忙在图纸上看一下DAH98RMBAD0  CPU供电的复合上下管是什么型号的呀 二修机被上家拆掉了 都不知道啥型号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好 可否帮忙在图纸上看一下DAH98RMBAD0  CPU供电的复合上下管是什么型号的呀 二修机被上家拆掉了  ...

发错了 不好意思  顾客拿走了 图纸不好找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图纸TPN 11003
主板是M13030

发错了  图纸不好找  机子顾客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错了  图纸不好找  机子顾客拿走了

机子已经修好 CPU复合管标着E6932 照此已买到芯片

网友(2022-04-04):
居然找到图纸了:daxiao:

网友(2023-03-26):
楼主此水平真的,让我膜拜下

网友:
盲修都到这个地步了,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