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印机]
修一个hp136a 131a按键没反应 开机跳数字

楼主(2021-10-17):
惠普136a 131a只有开机键能用其他按键全部没反应维修 拆开看到左侧功能键进水 把按键拆掉测量发现按键正常 把板子洗干净测量进水处线路正常 把按键装回测试还是不能用 把左键拆了单独测量发现不是开路状态 有1k欧姆阻值 更换后所有按键都正常了 进水处不影响  没进水的地方出问题了 这机子给老衲使了个障眼法

网友:
又试了一遍安检发现身份证ID卡复印模式按键不能用……还好发现得早 要不然客户拿走了又得折腾 继续拆了修…一分钟测试出来问题发现进水腐蚀断了一根非常隐蔽的线 尽头走在了按键底部 老衲直接飞线ok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可是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