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求解惑

楼主(2021-10-17):
图中是芯片部分功能图,实际没开通信号时out是24v,有了开通信号就是0v,最上面那个二极管是上拉二极管吗?我做了实验用个二极管负极接电源正模拟电路没开通的时候然后万用表测红圈的对地电压为什么是零?二极管反向截止了?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反向截止应该是零电压才对吧?

网友A:
首先,你没表述清楚问题,关键那句太长理解难,句号逗号根本没有,其次这个芯片用来驱动继电器的。。。所以二极管都给你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没表述清楚问题,关键那句太长理解难,句号逗号根本没有,其次这个芯片用来驱动继电器的。。。所以二极管都给你省了。。。

随便画了下电路图,果然忽略了外围的原件,原来发光二极管的限流电阻才是上拉电阻,感谢大哥点醒

他芯片里面已经有反向的二极管了怎么外围还要弄多一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