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图这种识别核心,不识别显存和bios的故障是什么 ...
求教,如图这种识别核心,不识别显存和bios的故障是什么鬼?

楼主(2021-10-17):
奇奇怪怪的故障,这个是rx470,上个遇到的是p104
不识别

网友:
我的也是 没图纸 1066

网友:
重新刷BIOS试过吗?

网友:
没有读到bios

网友:
看一下A0.A1有问题没?

网友(2022-01-27):
最先测显存电压和波形,再扫显存,再刷BIOS。。不行干核心。。。就这几瓣复

网友:
驱动没打上。你这个显存类型都没识别,可能是bios内容不对了。470有strap电阻配显存类型吗?查一下图纸,和你的卡对比下。

网友:
有块5700xt一样的情况,楼主搞好了嘛?

网友:
有图纸吗?有的话查线,没有就困难了
可以先查几个关键电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