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Z370 CPU供电短路不触发,拆掉之后跑码00

楼主(2021-10-17):
上电保护,一个一个拆下MOS管,拆到PQGT712的时候不短路了,拆下之后可以正常触发,跑码00,CPU是i7 8086K,是不是CPU烧了

网友A:
先看看CPU供电是否正常再来判断CPU是不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CPU供电是否正常再来判断CPU是不是坏的。

供电正常1.01v

网友:
那就可能是CPU也挂了

网友:
正在找这个

网友:
挂不挂换个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你的也烧了吗,网上看好多案例,都是这款少U供电,一起带走U

网友:
估计是带走了    上管短路 CPU就看运气了

网友:
拆除cpu 看下管子个短路,跑吗到哪里

网友:
胆子真大,CPU供电拆了还敢上U测!不过我觉得这个U之前就已经带走了!白布伺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