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AIR13IWL关机可以充电,开机不充电

楼主(2021-10-17):
联想小新AIR13IWL关机可以充电,开机后进系统不充电,经测量,充电芯片是ISL88739A,开机后不能充电,关机时候测量DC座子19V正常,但是公共点B+电源16.35V,稳压电源电流0.65A,显示在充电,电源指示灯常亮红灯,开机后,电源指示灯闪一下,灭一下。电脑右下角图标显示电池供电,,,无适配器插入。。。B+电压是15.6V,显示电池模式,不能自动切换到是适配器工作模式,,,无图纸,试着更换88739A芯片,现象依旧。。。

网友:
用鲁大师,看电池充电。

网友:
也许不是硬件故障   先软后硬

网友:
TP座子?如果是那就是升压转换

网友:
BIOS  EC搞软件

网友:
BIOS已经从官网升级到最新版本了,

网友(2022-01-07):
楼主有没有搞定啊
同样的问题路过。
开机不充电。

网友(2022-03-12):
要用原装的适配器才能充电。
电池有电的时候紧系统,插可调电源,开关灯闪,可以认电池,闪几下就不充电了,这种情况用原装适配器可充电,充电电路没问题。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我这台关机能充电,开机不充电,显示已连接,未充电
同时我发现用适配器时CPU锁频0.4 拔掉电源用电池CPU解除锁频、

网友:
充电芯片附近的管子换了试试

网友(2022-04-24):
遇到过一个华为的机子,关机是能充电,开机偶尔可以,鲁大师充电电流有时候正常有时候不正常,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料板,搬了充放电那一块,也是一摸一样的症状,io也换了,电池也换了,还是一样,希望大神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