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11-300PD1电源PG信号电压低

楼主(2021-10-17):
本家自用HP台式电脑,出现偶尔开不机情况,怀疑PD信号电压低所至,其它各电压均正常

反复查测WT7525周边无异常,就是14脚PG信号点只有3V输出
不知有没有修过此故障

网友A:
这个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压是正常的

看了很多关于PG信号的问题,大多说要4v以上,主板才能正常工作,但这个电源也只在惠普原装的富士康主板上使用过,改天用其它主板试试

网友:
正常的,不都是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