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431R 5435 关闭安全启动后就黑屏了

楼主(2021-10-17):
如题,用得好好的,自己黑屏了。刷了BIOS亮机了以为好了,关闭安全启动后就黑屏了。重新刷BIOS又可以开机,再次关闭安全启动又黑屏,又刷BIOS,关闭UEFI又黑屏。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大神吗?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黑是怎么个黑法 是不是只是引导不进去

网友:
外接显示器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是怎么个黑法 是不是只是引导不进去

重启了就什么显示都没有,背光也没有,就风扇在转。插了HDMI线到显示屏,键盘坏的没按功能键不知道行不。

网友B:
换一个存储器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存储器试一试

好的,我去找个试试。

网友C:
怎么感觉是CMOS保存之后就不亮机了 ?你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感觉是CMOS保存之后就不亮机了 ?你试试看

是的,按f10保存重启就不亮机了,怎么办?

网友:
bios芯片换了新的还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感觉是CMOS保存之后就不亮机了 ?你试试看

不改动bios可以进U盘PE,用多久都没问题,装系统可以,但是重启就提示这个

网友D:
后续怎么样了,关注

网友:
引导不对吧做个系统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怎么感觉是CMOS保存之后就不亮机了 ?你试试看

CMOS电路出问题了吧 南桥那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CMOS电路出问题了吧 南桥那一块

只是不能关闭安全启动保存,改动其他保存重启不会黑屏。

网友:
板载  CPU 有问题了吧

网友E:
官方有BIOS升级的 你刷了之后 用官方工具再刷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官方有BIOS升级的 你刷了之后 用官方工具再刷一遍

系统都装不了,我怎么刷嘛,那个是exe的升级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后续怎么样了,关注

没解决,群里说独显问题,不搞了。同学的机子给我练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