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是什么毛病!!

楼主(2021-10-17):
接修一台老款戴尔 M101Z-1120小本,不开机喇叭还咕咕的响,按开机键风扇转几下就停了屏不亮。测19.5输入电压正常!电流20几ma.请修过的师傅指点是哪里问题!!谢谢!
不开机

网友:
你这让人咋回答呢 就会量下插座么

网友:
这个问题回答起来也简单,你主板坏了,反正啥都在一块板子上!哈哈

网友:
你反正也没大短路,上电慢慢测把。所有的电感扫一遍看看有没有供电先!然后你就能缩小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