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无基带求助!

楼主(2021-10-18):
关于设置基带是空的,无服务,拆机测量到S1阻值正常,供电只有0V,S1正常是0.95V才对,S2、S3、S4供电都是正常的,换基带电源故障依旧,直接飞一条0.95V的电压过去也一样,重植了基带CPU,顺便飞线了V1U1脚,故障依旧,后来又测试了那十几条LOD的阻值都正常,就是没基带,没思路了,各位大佬帮帮忙分析下是哪里问题?

网友:
S1的0.95V生成条件是什么?基带电源通电就出来?

网友A:
换主板吧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主板吧哈哈

废话............

网友B:
s1正常都测不到供电

,练手的话,慢慢学,不是的话扔给同行吧,不知道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s1正常都测不到供电,练手的话,慢慢学,不是的话扔给同行吧,不知道浪费时间

我找了个好板,测了S1是有0.95V电压的:liuhan:

网友:
会不会是S1短路了

网友:
WiFi芯片看一下,WiFi边上那个GPS芯片有没有虚焊

网友:
S1没有短路

网友:
测试过了,S1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