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250魔改后上6789代

楼主(2021-10-18):
华硕b250魔改后上6789代

网友:
牛逼,不敢试。

网友A:
CPU上必须要屏蔽两个针脚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上必须要屏蔽两个针脚吗

是屏蔽5个,短接2个吧?

网友:
没什么意思   CPU搞坏了还不划算  再说了板子又不贵

网友C:
屏蔽简单,打点绿漆就行,主要是短接,如果使用导电胶,不知道稳不稳定

网友:
我就是b250改的bios,直接上的9代i3,没改u。
网上找到软件,改下很简单,闲鱼上还有人做这生意。

网友:
smxdiy论坛上也有很多魔改帖子,特别是D大的

网友:
厉害了,不找到短接和屏蔽都用什么材质的材料

网友:
我自己改bios 华硕b250上魔改U   ql3x这个都一年了,稳定。

网友:
我就是b250改的bios,直接上的9代i3,没改u。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蔽简单,打点绿漆就行,主要是短接,如果使用导电胶,不知道稳不稳定

短接更加简单.把CPU检测引脚接地就不用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屏蔽5个,短接2个吧?

一般屏蔽两个点,短接两个点就行了,技嘉除外,短接一般也就华硕跟华擎需要

网友:
还是V星简单,拔掉2个针就一劳永逸了

网友:
看到了这个贴,我已经把华硕几个b250豪华大板处理了

网友:
厉害了,精神可嘉

网友:
高手   改了稳定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