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手机来电无铃声无震动怎么回事?教你5个技巧迅速找出原因

楼主(2021-10-18):
iPhone手机来电无铃声无震动怎么回事?教你5个技巧迅速找出原因

  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所有设置都是正常的,但是别人打电话过来手机没有振动,有时会出现手机打电话没铃声没震动、或者有铃声没震动、有震动没铃声的现象,这是怎么回事呢?下面以iPhoneX为例,给大家讲解苹果手机打电话没铃声没震动的处理方法。

iPhoneX手机打电话没铃声没震动的处理方法:

1、手机是否被调到静音

  iPhoneX手机打电话没铃声没震动,首先第一要检查一下,手机是否把声音调到最少变成了静音了,可以按住音量+键,把音量按上去就可以了,再测试一下是不是有声音了。

2、手机设置是否正常

  点击设置——声音与感触——电话铃音——振动设置是否正常,,是默认还是无。

  也可以在设置——通用——辅助功能——振动打开。

3、系统问题

  先将手机关机重启,还不行的话,可以将手机重要资料备份,恢复出厂设置。

4、外配问题

  排除了以上问题,还是打电话没铃声没振动的话,就需要拆机检测了。首先排除外配问题,尾插排线和喇叭,尤其是进水或摔过的机器,重点检查是否有腐蚀、掉点、虚焊等。可以更换个好的,也可以将主板放在好的机器上测试,排除外配问题。

5、主板问题

  如果以上都不能解决,那就是主板问题了。众所周知,iPhoneX主板采用的双层主板贴合设计,尤其是摔过的机器,主板上下层容易出现虚焊、掉点的情况,也会导致手机打电话没铃声没振动。可以加焊或重新焊接。

  查主板上主音频IC工作条件、尾插座子、音频总线等,以及相关电路中相连的元件是否有损坏、掉件、腐蚀或接触不良等。可以重植或更换就好了。

主音频IC U4700损坏导致无听筒无铃声

U4900 振铃放大管损坏导致无铃声、外放无声

U5100 震动控制损坏导致无震动、无震感

  以上是iPhoneX手机打电话无铃声无震动的处理方法,如果你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可以按上面的方法检查处理哟!

  若有大家有疑问或手机方面的问题,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会为大家一一解答。

网友A:
请问一下,进水的小8,现在是有振动无铃声,上下都没有,放大管换了,底脚阻值正常,B+及电感电压正常,1.8供电正常,但是VBOOT电原压不能升8V,也无铃声,请问如何查,谢谢。

网友:
感谢分享你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进水的小8,现在是有振动无铃声,上下都没有,放大管换了,底脚阻值正常,B+及电感电压正常,1.8 ...

有腐蚀的没处理好,重点检查进水区域,屏蔽罩下面是否有腐蚀!

网友:
很全面哦学习离开

网友:
太祥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