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挂了有大神可以修吗

楼主(2021-10-18):
海鲜市场买的,已经翻车
全卡除了bios芯片8脚没电压其他电压都有,就是阻值低。显存和核心都为0.001而且十分烫手
开始以为是bios短路,拆了。然后拆发热的四个显存,最后把核心拆了阻值正常了,bios8脚电压出来了,1.8v,在此问一下1050ti的bios电压是1.8吗?

网友:
设计人员想用哪一种就哪一种,采购价格都是因素,常见的有3v 1.8 v 2种,还有2.5v等   当然现在讲究节能,电压越低越好

网友A:
你都能拆,还不能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能拆,还不能装吗?

。我不会植锡,已经搞报废一个rx560和一个z370。
不知道是不是我买的钢网不平的原因,植不上

网友:
刚买的Rx560核心,也不敢搞了,上一个已经让我搞掉点了,方法什么的都没问题 就是掉球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都能拆,还不能装吗?

刚刚植的,不知道干上去什么效果

网友B:
好久没干bga了,植球也生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久没干bga了,植球也生疏了!

用锡球容易些还是锡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刚植的,不知道干上去什么效果

说说方法,用的锡珠还是锡浆,,我要疯了,芯片用吸锡线拖干净了的

网友:
1.8V好像是GPU的总线电压

网友:
没有这么高的高手吧。。。。。。。。。。。。

网友:
显卡的主芯片短路   看看芯片上的电容短路漏电没有约

网友:
我是没修过显卡的。。。。。。。。。。。。。。。

网友C:
但凡10系的1.8V供电对地阻值为0,还有个PEX_VDD供电对地阻值为0(这个供电在影驰的部分显卡板上标识为PCI),我都直接给核心盖白布,那天有料心情好换核心试试。一般都是哪来的回哪去。有人说就一定是核心短了,就没可能是附近的小对地滤波电容短路?这个可能性嘛,不是没有,但我还真没碰上过。可能运气一直不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凡10系的1.8V供电对地阻值为0,还有个PEX_VDD供电对地阻值为0(这个供电在影驰的部分显卡板上标识为PCI),我都直接给核心盖白布,那天有料心情好换核心试试。一般都是哪来的回哪去。有人说就一定是核心短了,就没可能是附近的小对地滤波电容短路?这个可能性嘛,不是没有,但我还真没碰上过。可能运气一直不怎么样

对地是001,还没0,不过希望不大

网友D:
新手还是不要植锡,买个植株台定制钢网植珠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手还是不要植锡,买个植株台定制钢网植珠很方便

不划算,一个植锡台一百多,订制一片网一百多,不同的显卡要不同的网,本来就是业余爱好一年都修不到几张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凡10系的1.8V供电对地阻值为0,还有个PEX_VDD供电对地阻值为0(这个供电在影驰的部分显卡板上标识为PCI),我都直接给核心盖白布,那天有料心情好换核心试试。一般都是哪来的回哪去。有人说就一定是核心短了,就没可能是附近的小对地滤波电容短路?这个可能性嘛,不是没有,但我还真没碰上过。可能运气一直不怎么样

一样一样,pcie短路我都是不会碰了,没闲工夫

网友:
请问一下,买个核心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闲鱼上300能买的料卡,不知好坏的那种,现在也没植上锡还不知道好是坏,最好是当地收 带上表,收没短路的

我发现我是那种没钱人又傻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