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 A8 显示充电不进电

楼主(2021-10-18):
OPPO A8 客人说越充越少 自己用酒清理充电口了 还是不管用
拆机检测无摔 无进水
接充电器手机显示充电中 电流只有0.05A
关机测试还是一样
拆掉充电IC屏蔽罩 没发现异常
再测试充电恢复正常

装机
收工

应该是哪个小零件虚焊了
让风枪吹好了

网友:
haohaohaoahhoaha

新芯箱硬88 -1 -1

网友A:
估计要回来找你

网友B:
碰到一个小米的,有充电显示,无电流,关机拆开看了一下,在开机就正常了,估计是要重启一下就好了

网友:
楼主好幸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碰到一个小米的,有充电显示,无电流,关机拆开看了一下,在开机就正常了,估计是要重启一下就好了

遇到过那种系统BUG的,重启下就行,这个重启试过不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要回来找你

应该不会  本身可能是充电IC哪个小零件虚焊了  拆屏蔽罩的时候正好吹好了

网友:
了感谢楼主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