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线解决显存断线问题

楼主(2021-10-18):
一张显卡花屏

mats找到有问题的显存,把显存拆下来测试是好的,检查pcb板上的焊点发现2处是断路的,其中一个找到断线的地方接上了。另外一个断路是SEN点,
点位图看是连接背板的1K电阻电阻。

我不会打孔接线,只能用飞线把焊点连接出来,然后接到背板的电阻。
第一次,我用0.1mm的漆包线,然后加上绿油,太高了。显存颗粒的中间要比两边厚,结果焊接的时候,飞线把显存顶起来了,一边高一边低,虚焊了。

第2次,把飞线拆了,重新布线。将飞线靠近两边的焊点,绿油也只加在一头一尾,中间就不加绿油。用重物压着飞线靠近板面,然后绿油固话之后,再用刀削掉一部分飞线,减少高度。在显微镜里,用0.45的锡珠跟飞线做了比较,飞线已经很低了。然后焊接显存,就正常了。

网友:
haohaohaohoaha

新芯箱硬88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A:
不知道使用料板上的铜皮效果如何

网友:
这手艺可以,针线活做的细

网友:
手不抖,心不跳,技术呱呱叫

网友:
好技术一生难求,学做菜还是鑫迅维

网友:
  我靠这线飞的。 这个断线是怎么判断出来的 。。

网友:
比绣花都难

网友:
厉害 点位图都有。

网友:
这手比我小媳妇的都巧

网友:
我这密集恐惧症,看得直头皮发麻

网友:
这种维修耗时间哪老板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使用料板上的铜皮效果如何

不行!!!摁压的时候铜皮容易翘起来!做过你就懂了

网友:
手机飞过,中间不加绿油摔一下就麻烦了。

网友:
高手啊,这活一般人干不了

网友B:
你不上绿油固定?

网友:
显维镜下做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上绿油固定?

飞线到显存外面固定,这样就不怕固化后绿油太高了。显存里面没有固定。

网友:
楼主既然有点位

网友:
点位图贡献一下

网友:
技术真是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