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1设置为500mv时基1us

楼主(2021-10-18):
ch1设置为500mv 时基 1us  现在测得3个大格多一点  你们说现在是多少v呢  1.5v吗   1.5v是对的。那怎么看待每格500mv?是看大格吧,这样理解没有错吧?

网友A:
你选择的档位就是每格500mV,就是每个大格的量程,每个小格就是100m V

网友:
测电压最好还是用万用表,示波器可以测量电压的产生情况,电压是否稳定,有没有杂波,最大值和平均值等,有的示波器可能读出电压值,有的需要数格子。

网友:
更新一下  ,下午来用实测5v 万用表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选择的档位就是每格500mV,就是每个大格的量程,每个小格就是100m V

没小格就是500mv

网友:
把显示电压选项调出来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