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维修一台I3-5010U小主机

楼主(2021-10-18):
一台I3五代CPU的小主机,12V DC供电,插电待机0.05,能触发点不亮,按开机电流跑到0.15掉电。三五伏已出。上电的瞬间1V供电也出来了。按道理说应该是触发短路保护了,由于没有图纸,大概量了下常见部位也没有发现有短路的地方。感觉CPU要么虚焊要么坏了,果断拆下植锡,CPU有点弯,稍微正了正焊回去,上电电流轻松跑上去,点亮收工。

下面是原机的BIOS,需要的自取。
主板版号 GBDW3-VERA

网友A:
大神,cpu直球,用的什么
锡珠还是锡膏
钢网是取下来吹的还是在钢网上面直接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神,cpu直球,用的什么
锡珠还是锡膏
钢网是取下来吹的还是在钢网上面直接吹

锡膏,也可以用锡球,我习惯用锡膏。我用的治具是带网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锡膏,也可以用锡球,我习惯用锡膏。我用的治具是带网吹。

好把,都是土豪,
买不起治具系列。。
现在钢网都好假,球下不去。
用锡膏的钢网好贵,治具就更不用说了
上次买了一个sr30w用锡膏的钢网,用是真的好用,就是贵30-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把,都是土豪,
买不起治具系列。。
现在钢网都好假,球下不去。
用锡膏的钢网好贵,治具就更不用说了
上次买了一个sr30w用锡膏的钢网,用是真的好用,就是贵30-50

我买这套治具花了440多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