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2769V一边花屏

楼主(2021-10-18):
AOC2769V 左边图像正常,右边颗粒大有点花,是从左到右渐变的花,驱动板、屏线都换过,测VGH、VGL电压都正常。没头绪了,求大神指点

网友:
这个怕不好修哟

网友:
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别再做无用挣扎了,放弃治疗

网友:
屏问题,放弃

网友:
看起来应该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估计是屏幕玻璃板或者软排线所致,前提是使用通用版测试也是这样的情况下。

网友:
楼主的显示器修好了吗?我这有台一模一样的。

网友:
这个放弃治疗吧,需要专业设备而且不耐用

网友:
IPS无边框的吧  放弃,遇到了几次都是屏幕问题

网友(2021-11-18):
我也有好几块这样的

网友:
屏问题,放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