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 error

楼主(2021-10-18):
联想T410,开机黑屏显示Fan error,进不了系统,风扇改为常转还是不行。请高手指教一下,这种故障该怎么维修?刷Bios可以解决问题吗?这台电脑CPU集成了一个芯片,是集成的北桥吗?……本人是小白,还请各位多帮助一下,Thanks~~~~

网友A:
初步分析原因如下:BIOS没有检测到风扇转速信号——TACH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初步分析原因如下:BIOS没有检测到风扇转速信号——TACH

那请问,想这种故障该怎么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请问,想这种故障该怎么修呢?

先从风扇tach脚位跑线,一般会经过电阻,很快会找到问题。

网友C:
直接刷BIOS,不用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刷BIOS,不用考虑。

可以提供个BIOS吗?因为我不太清楚我这个是集显还是独显~~~

网友:
把BIOS里的风扇检测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