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 NEX升降摄像头无法弹出,这些方法用对了,再也不担心会失灵

楼主(2021-10-18):
  ViVO NEX结构式升降手机打破了刘海屏成就了真全面屏,带来了较高的屏占比,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很明显的问题。比如:NEX升降摄像头无法弹出、摄像头容易内部进灰、组件容易损耗等等,那ViVO NEX升降摄像头无法弹出时我们该怎么办呢?今天就带大家来了解下具体的解决方法。

ViVO NEX升降摄像头无法弹出的解决方法:

  1.清除相机数据

  在手机设置----更多设置-----应用程序----全部----相机,点击最下方的“清除数据”,将相机数据全部清除然后再将重启手机看是否能恢复正常。

  2.第三方相机APP不兼容

  手机上安装多个第三方相机软件,有可能是和系统不兼容导致的,可以尝试卸载或者重新安装。

  3.重启手机或者关闭后台程序

  没有重启手机解决不了的事,遇到ViVO NEX升降摄像头无法弹出的情况我们也可以进行手机重启或者将后台程序全部关闭来进行尝试解决。

  4.恢复出厂设置

  系统设置出现了问题。在手机”设置”中点击“更多设置”,选择 “恢复出厂设置”或者”还原所有设置”进行尝试,操作前一定要做好数据备份。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查看一下前置摄像头处是否有异物堵塞的情况。手机维修就是要先软后硬,以上外配问题排除了,下面就要来看看硬件了!

  1.摄像头本身或者排线断裂

  摄像头本体损坏或者是摄像头工作条件不满足,我们可以打开图纸测量前置摄像头工作条件、相关供电线路相连元件等。

  还有可能是排线断裂或座子腐蚀氧化,都会导致摄像头无法弹出的情况,我们可以尝试进行更换来解决。

  右侧的螺旋步进电机损坏或者不工作也会导致此故障的发生。

  同时我们还要检查主板磁控开关的工作条件,供电是否有1.8V,没有的话可进行重植来进行解决。

  以上就是为大家介绍的ViVO NEX升降摄像头无法弹出的解决方法,你遇到这种情况是怎么处理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互动。

网友:
谢谢分享,手头有个华为10P的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