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pro5这种电流是

楼主(2021-10-18):
surface pro5 这种电流是ec坏了吗?bios也刷过了,还是不行请问这个ec带程序吗?请大神们指点一下。

网友:
你的待机电流是零零零零啊。。保护隔离过了没有?也不充电吗?

网友:
电流是0.048

网友:
哪个是ec开机跳变信号

网友:
可以充电充电引脚有八点四伏

网友:
这种ec带程序吗。

网友A:
中奖了,这个EC是带程式的,和其他Pro的不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奖了,这个EC是带程式的,和其他Pro的不通用

能有解决的方法吗?

网友:
EC带程序,他那又叫S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