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Y430P更换网卡后关机自动重启

楼主(2021-10-18):
问题:前几天由于Y430P自带网卡较差,购买了Intel8265AC网卡,这个是目前找到的支持win7的最高速的了。其他品牌的就不知道了。通过网络教程刷了白名单,装上网卡,发现速度到了650M,而且支持5Gwifi。很开心。。。但是关机的时候发现屏幕熄灭,风扇停转,等大约3-5s钟电脑启动了。
于是第二天测试,开机时强制关机,电脑不会重启,使用电池拔掉适配器也不会重启,只有接着适配器,正常关机时才会重启。于是联想到是新装的网卡不太兼容,关机后电脑被网卡再次唤醒启动。
最后解决办法:查了Y430P电路图,找到了网卡的唤醒线,把网卡拔下来,找到那根线划一刀,再装回去,一切正常。我划得是网卡上的线,当然划笔记本的线也行。但是我觉得网卡更易控。大不了再买一个。
PS:问题很普通,发出来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有使用win10系统的伙伴可以考虑直接上AX200或者AX210。

网友A:
线,把网卡拔下来,找到那根线划一刀

网友:
PME或PCIE-AWAKE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把网卡拔下来,找到那根线划一刀

是的,把网卡上的线划了。

网友:
是的。有一个WAKE管脚。网卡唤醒电脑的管脚,直通南桥。

网友:
这个坏了吧 只要PCIE_WAKE#为高电平

网友(2024-04-20):
老板。网络唤醒管脚叫啥名字

网友:
那个信号是网卡唤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