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V磷酸铁锂电池充电器减少功率求助指导

楼主(2021-10-18):
知名网站购买了金属壳73V73V磷酸铁锂电池充电器,标注5a  360w实际最大410w     小区充电收费改了按功率算收费所以需要减低功率。厂家不提供支持。打开看了有一个uc3845A芯片按改变2脚接的电阻可以调节电压。意外却没有找到电阻。另一块芯片没有打字。求教高手指点怎么根据现有信息减低功率。有类似的充电器电路图也求分享,不慎感激。

网友:
这个需要高手能解决,改变压器不知道能不能实现,或者去电源网问问,那里面大师多

网友:
好的感谢,估计也是涉及到了电路设计改进

网友:
改开关管电流取样电阻啊。

网友:
没有电路图就是不知道是哪一个是取样电阻,求兄长指点

网友:
感觉5脚像是一脚,但是2个充电器标示都在箭头的地方,怎么看都不像是一脚

网友:
把后级的二极管功率改小一点嘛,这么简单。

网友:
R5减小可以调小最大功率,但是调整范围很有限,大电容上面最大的那个电阻换大一点来得直接一些,调整范围也大

网友:
后面应该是LM324  负责电压电流取样

网友:
感谢指导,晚点来试试

网友A:
小区收费?功率越小充电越慢啊

网友:
整个可调电阻,根据自己需要进行调解电流

网友:
风扇插口哪里的钓鱼一般是0.15r的电阻,改成0.5欧左右或者更大,就可以改变最大功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区收费?功率越小充电越慢啊

小区收费 老规则 250--350w 1元3小时  350w--500w1元2小时    500-999w都是1元1小时。410w的充电器 1元充2小时充电0.82度电    410w改为略小于350w  最高1元可以充电1度  修改功率前后差近40%。

按功率收取最新规则,500-800w1元1小时    350--500w1元2小时    看起来差不多,其实510w的充电 1元充0.51度电     改为410w的充电器 1元充2小时充电0.82度电         相差0.31度   多充了 60%    其实充电慢对电池只有好,不太慢就好,会延长寿命。

改了规则之后改功率意义不大了  ,非常感谢各位的热情回复。我还是会在合适的时候改电阻值来实验改功率。上海地区严格禁止助动车进家充电,本意是好的垄断只能导致变相提价,上面的计算供有类似需求的朋友参考,再次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