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300E4A 换屏键盘乱码 求屏码片BIOS

楼主(2021-10-18):
三星300E4A   14寸中厚的屏 换屏导致键盘乱码 求屏码片

网友A:
可用原机的读出
找不到可以找类似三星的刷写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用原机的读出
找不到可以找类似三星的刷写测试

原机的丢了  找了几个别的型号刷都是一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