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产上网本开机灰屏

楼主(2021-10-18):
一个国产13.3英寸上网本,开机屏幕灰色,不显示图像,经检查,是屏幕问题, 型号,主控芯片如下图,有两个芯片有明显烧坏痕迹,但是看不到型号,有认识的大神知道是什么型号或者用什么代管的吗,

网友:
直接换屏吧。。。。。。。。。。。。。。。。

网友:
这两个芯片烧这么狠,建议换屏幕吧,应该有都短路烧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