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1060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21-10-18):
前两天一小伙子抱了一台主机过来和我说显卡烧了,当时给他换了块960,这块卡就留了下来。

拆开看了下,5V没有,只有2.7几V,还慢慢往上升。仔细LOOK一下,5V转换的这个管子烧掉了,没这个管子换,飞线直接拉过去,以前的显卡也没这么多讲究不也一样用嘛。

满心以为秒杀,上机黑屏。。。再量5V还是一样一样的,说明后级有短路,量到UP1728Q这个供电电感只有0.5V,拍照片的时候明显看到此芯片上面有个烧掉的点,发了两个回来,OK。

网友:
可以不错,  捡钱活 我上次有个750TI  有个电阻烧黑了  找了个废板 换上就好

网友:
捡鱼了,还好核心没短路

网友A:
能不能帮忙量一下风扇接口上面2个电阻是多少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帮忙量一下风扇接口上面2个电阻是多少欧

修好隔了两天就出掉了,帮不了你哦,不好意思!

网友B:
像这种换管子用烙铁怎么换?

网友:
有东西修真好,我基本上都是在闲鱼上去收,然后都是别人修过的废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帮忙量一下风扇接口上面2个电阻是多少欧

显卡上大多就是10k20k 0k的你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上大多就是10k20k 0k的你试下

改天试试,gpu看不到风扇转速,不会修显卡,能不能加微信指点一下

网友:
恭喜,能修好就不错了,经常碰到核心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这种换管子用烙铁怎么换?

换不了,换不好会炸芯片和电路板。

网友:
凡是供电烧的大多由后极负载引发

网友:
恭喜  撿漏了........................

网友:
这个东西很少坏

网友:
为什么你们捡到的换芯片就能好

网友:
我修的基本显卡都是,腐蚀掉件

网友D:
UP1728Q  输出的是1v还是1.8v

网友:
核心坏的多

网友:
七彩虹的显卡喜欢烧供电

网友:
恭喜恭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UP1728Q  输出的是1v还是1.8v

输出1V。。。。

网友(2021-11-20):
我也遇到过差不多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