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亮机就短路维修

楼主(2021-10-18):
今天修一台联想老机器
Y470 14寸机器
i7-2370M
4G内存
AMD独立显卡
客户说亮下就灭掉开不起来
故障:
上电数字电源正常开机,亮下就大电流
看来不是屏短路就是主板上面电容短路
拆机废时间
拆下来检查,烧鸡没少出来。整块主板拆下来目测没地方电容变质等烧黑之类。
只能接起来开机看看,没接屏幕就不会大电流,一接屏幕就大电流,

直接电源调1V接屏幕旁边19V地方烧鸡
烧出来个电容发烫,摸到Q76管子3V旁链接一个略波电容很烫就是他了。直接拆了

继续烧,没地方发烫之类的装起来测试开机一路亮机进系统

没技术含量别喷

网友:
这个是因为长期积累的灰尘了。在键盘下面风扇位置,一般都是电容短路。 修过好多台了。通病了

网友:
应该是通病,联想几款都是烧电容

网友:
捡钱。捡钱  捡钱

网友A:
很久没有修到这种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久没有修到这种机器了

老机器了

网友:
这个屏幕电容耐压太差了

网友:
喜欢这种机器,赚钱机器。

网友B:
这个是通病.....修了很多台了 灰尘惹的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通病.....修了很多台了 灰尘惹的祸

是C壳上面有个海绵压到这个位置导致的

网友:
二级电压短路吧

网友:
长期清灰才是王道

网友:
电容短路。。。

网友:
修机修的是思路,楼主的思路好

网友:
建议你把 Q76下面那个电容也拆了 不出一个月还会短的  还有就是Y470电容短路必烧隔离管 你这个没烧 也跑不了路 建议一起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