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讯景rx570的5v短路,12v——5v稳压芯片bm1117。

楼主(2021-10-18):
2脚和输出到dvi口的脚短路,没图纸这怎么搞,烧鸡用5v会不会有点大。

网友:
英文的,看不懂

网友:
拆了,还短吗???

网友:
5v.换汤不换药、、、、REGULATOR FOR +5V RAILS  第 (18)

网友A:
看看  图纸 ,一样的12v转5v

网友:
5v输出短路也是微短,拆了1.8v芯片有52的阻值,应该300多吧?不知道连接的其他门电路是什么,板子上的门芯片也打了阻值,也没发现有短路的。

网友:
更新:1.8v芯片短路了,拆了后阻值上升至50多,跟线到如图位置的电阻,断开这个电阻,前面恢复300多,后面的短路,这个电阻50欧左右,应该连到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  图纸 ,一样的12v转5v

找到了短路点,跟线到了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B:
更新:ncp81022的vcc第11脚短路,买芯片,到了继续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新:ncp81022的vcc第11脚短路,买芯片,到了继续更

直接拆了,如果不短了就捡钱,还短就是核心gl

网友:
拿个好显卡对比下,,,

网友:
高端显卡难修的一匹

网友:
楼主修好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