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错BIOS会出现哪些情况?

楼主(2021-10-18):
联想T410(独显),开机黑屏显示Fan error,找了半天BIOS,终于找到一个,但没标是集显独显,抱着试试的态度刷上了。但是,刷完开机还是黑屏Fan error,有点不太明白,我这BIOS刷的对不对……还望各位高手能给指点一下!!!

网友:
我一般找不到相应些板号得时候也会刷相似主板的BIOS好多都是通用的但是也会有些奇怪的问题或部分功能不能用

网友A:
不过这个报的是风扇错误一般和BIOS没关系
检查下风扇看散热正常吗?都正常的话可以屏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这个报的是风扇错误一般和BIOS没关系
检查下风扇看散热正常吗?都正常的话可以屏蔽了

谢谢指点。风扇改为常转了,但有时转有时不转,就是卡在开机这个界面了。

网友:
BIOS虽说相似的板子大部分功能通用,但还有些是有区别的

网友B:
Fan error先查风扇线路 电压正常不,风扇转速正常不。啥都不干就直接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Fan error先查风扇线路 电压正常不,风扇转速正常不。啥都不干就直接刷BIOS???

哦,谢谢指点了!

网友:
Fan是风扇
Error是错误
先查风扇,上来就干bios楼主你也是牛笔啊

网友:
谁能给提供个T410的点位图软件呢?我只有点位图,没软件,没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