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已解决}dell P2416d显示器出现间歇性细横条纹

楼主(2021-10-18):
dell P2416d显示器出现间歇性细横条纹,OSD菜单上也有,擦拭屏线无果,故障见视频,屏坏还是驱动坏?求思路?

网友:
一个2K的显示器,看现象感觉像是电源滤波干扰引起的。可以使用通用版代替测试,看有没有这类的咸香现象。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试吧! 看见不像是屏幕的问题

网友:
看着感觉是电源滤波不良

网友:
这个不好高啊

网友:
换板  不行就是屏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点,在研究检测中,有结果马上反馈。

网友:
可以换个驱动板排除一下,像是受到了干扰导致的。。之前我碰到过一个外置适配器坏也有这个类似情况

网友:
已经解决,经检测,电源板和驱动板无问题,问题出在屏幕上,本人无修屏能力,去专业修屏处更换屏驱动解决,现已正常。

网友:
我那显示器也是这样,你去维修的时候需要换零件吗?

网友(2021-11-21):
屏壞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