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显卡打不上驱动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1-10-18):
在某宝购买的华硕GTX760显卡,打驱动打不上,请懂的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A:
台式机显卡维修的很少  笔记本的显卡驱动安装不上维修过。记得是DELL N4030的笔记本 。显卡驱动安装不了有时候还花屏掉电。  加焊显卡OK了你这个安装不上驱动可以先查下供电看 、 刷个显卡BIOS。不行可以加焊GPU 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显卡维修的很少  笔记本的显卡驱动安装不上维修过。记得是DELL N4030的笔记本 。显卡驱动安装不了有时候还花屏掉电。  加焊显卡OK了你这个安装不上驱动可以先查下供电看 、 刷个显卡BIOS。不行可以加焊GPU 看下

上次我将这显卡卖给别人,在他家里试显卡的时候突然就花屏不显示了,他说有可能是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显卡维修的很少  笔记本的显卡驱动安装不上维修过。记得是DELL N4030的笔记本 。显卡驱动安装不了有时候还花屏掉电。  加焊显卡OK了你这个安装不上驱动可以先查下供电看 、 刷个显卡BIOS。不行可以加焊GPU 看下

如何刷显卡BIOS啊?

网友:
可能是假的,,,

网友:
装老版本的驱动,新版本不兼容

网友:
有可能是假的显卡 TAOBAO买的翻新卡

网友:
有可能是假卡,刷上去的!

网友B:
有可能是系统不兼容  用驱动总裁强制安装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系统不兼容  用驱动总裁强制安装看看

好的   我试试 谢谢师傅指点

网友C:
试试先卸载了再按驱动,还有就是假卡,按个450驱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试先卸载了再按驱动,还有就是假卡,按个450驱动试试

好     谢谢师傅

网友D:
非常感谢各位师傅的指点,

,我采用那位师傅的方法用驱动总裁把驱动装好了。

网友:
换系统版本试试

网友:
666,厉害了老铁

网友E:
有时候驱动精灵不行,换用驱动总裁就可以打上了,我遇到过几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非常感谢各位师傅的指点,,我采用那位师傅的方法用驱动总裁把驱动装好了。

这么说,我还是有点价值的,让我又有信心面对生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我还是有点价值的,让我又有信心面对生活了

谢谢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时候驱动精灵不行,换用驱动总裁就可以打上了,我遇到过几次

哦哦     以后我给别人装系统就用驱动总裁打驱动了

网友F:
更换新点的系统版本,我之前在一台机械革命上试过

网友:
怀疑是假卡

网友:
重启做个系统或者更新一下bios,要不就是显卡出问题了

网友:
换驱动总裁试试

网友:
下错驱动版本了 吧

网友:
看下CPUZ核心信息

网友:
1重新装系统  2官网驱动打一下  。还是不行硬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更换新点的系统版本,我之前在一台机械革命上试过

谢谢亲   已经弄好了

网友:
谢谢亲    已经弄好了

网友G:
驱动总裁可以用用,我一般上不了的,驱动总裁差不多能上

网友:
引用 网友G:
驱动总裁可以用用,我一般上不了的,驱动总裁差不多能上

嗯嗯    就是驱动总裁装上的

网友:
升级系统不定

网友:
最好是去官网,我发现现在的驱动比以前难装备了,下载一个驱动装上不好,有很大的机率要重装系统再装备新找的驱动,,,,WIN10各种版本有些又不能装该设备的驱动,有此驱动只支持1909或以上版本的win10系统,,,,各种原因头都大

网友(2021-11-20):
手动安装对应驱动,如果按不上,那就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可能系统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