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搞不懂了

楼主(2021-10-18):
一次比一次差,问题出在哪里呢
按中间,四周会翘起来,按两边 中间会拱起来。

用锡珠更难,珠子进不到孔里面。唉

网友:
这个直接加热吗?

网友A:
锡珠用0.5的应该很轻松的

网友:
网不好,换0.5的锡球

网友B:
下面垫一张薄的餐巾纸,芯片不会动。实在没有办法买一套夹具。如果是锡膏,要干一点,多用刮刀几次,芯片和钢网都不要动,然后热风枪风量非常小,先周围拿高一点加热,要不然会形成空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下面垫一张薄的餐巾纸,芯片不会动。实在没有办法买一套夹具。如果是锡膏,要干一点,多用刮刀几次,芯片和钢网都不要动,然后热风枪风量非常小,先周围拿高一点加热,要不然会形成空位

正在练习,芯片都搞坏掉点几个了,锡膏一瓶都快用光了,对买了一瓶锡珠,再来。这都不是事儿,关键是每次弄了都要洗钢网,太麻烦,

网友:
刚开始练习请用小芯片,或者脚位粗的,少的练习,这个论坛,百分之70以上南桥都值不好,包括我。另外 温度不能太高,风量不能太大

网友:
温度没把控好吧

网友D:
这种情况实际是钢网不行,买个好点的钢网,迎刃而解。要么就取了钢网再加热。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实际是钢网不行,买个好点的钢网,迎刃而解。要么就取了钢网再加热。

钢网就这种的,没看到那里有更好的。
钢网取下来后锡全部带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钢网就这种的,没看到那里有更好的。
钢网取下来后锡全部带下来了

用合适的锡球,取了钢网再加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锡珠用0.5的应该很轻松的

0.5的不会小了吗

网友:
抹助焊膏,用植锡台,热风慢吹

网友:
这是锡球网,只能撒求,网太厚发硬,和芯片贴合不紧密容易大小点

网友:
把风枪头去了吹,风调小温度高点

网友:
小白,搞了多次,不成功,在此学习了

网友:
实地能考过的没个   我还是自己买锡球在几填次失败以后过的

网友:
有不变形的钢网,你这网不行

网友:
这种芯片和钢网你说的情况没有遇到过,像这种这么大焊点的无论是锡珠还是刮锡酱都是随便搞而且是一次搞定

网友:
我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里了,很简单钢网的问题。这种钢网也不是不能用,需要较高的技术水平。想简单的话买阿毛一修的。带治具,刮锡加热带网吹。只是价格不便宜。十几块钱几块钱的钢网根本不能用,或者说用起来能让你抓狂。浪费的时间精力不划算。鑫制造应该也有这种治具。笔记本钢网南桥啥的都有,一套下来500多吧应该。

网友:
我的小经验告诉你下,比如说钢网他是0.45,那你就用0.4的球!也就是说球永远比网小0.05去试试,助焊剂涂抹要均匀,不要太厚,也不是太少,均匀!!!

网友:
0.55的网用0.5的球,这么大的球好植锡

网友:
用锡浆刮和用锡球都要注意手法,手法很重要!温度要把握好……都可以的!

网友:
大哥,不是吧,还没有植好,快递过来,我帮你植吧

网友:
不用看,就是焊油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钢网就这种的,没看到那里有更好的。
钢网取下来后锡全部带下来了

钢网太差了,去65元定做一个,随便吹都不会太大了变形

网友:
用小0.05的球,芯片只要用烙铁拖平就行了,没必要用吸锡线,植好吹的时候尽量不要对着中间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正在练习,芯片都搞坏掉点几个了,锡膏一瓶都快用光了,对买了一瓶锡珠,再来。这都不是事儿,关键是每次弄了都要洗钢网,太麻烦,

我都是用珠子植,取下网再用BGA加热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都是用珠子植,取下网再用BGA加热

上次搞一个南桥,直接用了一瓶珠子2万还是3万的。结果失败放弃了,明天新买的珠子要到了,再试试

网友F:
可以试试不用按网,我植球是不按钢网的,然后用大风枪吹,抬高一点,温度均匀,0.5的球很好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试试不用按网,我植球是不按钢网的,然后用大风枪吹,抬高一点,温度均匀,0.5的球很好植的

不用网你锡珠一个一个放上去?

网友:
应该是Gt630 635 650显卡
钢网微变形,就先尽量矫正

网友:
不能直接加热你这肯定加热过高变形了在买一个吧

网友:
0.5还不好搞啊,南桥0.3都自己值球

网友:
买这个标准钢网贵点好用很节省时间10分钟一个

网友:
加油吧吧老铁    这种没办法   只能多练习

网友:
以前见过一种更厉害的,2个钢网,薄的  盖上面刷一层锡膏(不是助焊剂),然后换正常钢网,撒锡珠。  不会像助焊剂那样轻易跑

网友:
直接加热植珠台 直接加热BGA钢网专用 植球台 简易植珠台
网上这种   可以夹住两边,顶住中间,可以防止一定的变形  太差的钢网也不行

网友(2021-12-26):
这个需要你的手艺好,还跟钢网啥的有关,好好练习了

网友:
细节,这种算是好搞定的

网友:
买大点的网两个烟盒那么大那种好点。

网友:
买大点的网吧,核心两角定位后抹上焊油薄均匀,把核心放网对好位,用纸皮和网把核心夹在中间后,再用四个铁夹子四边夹住,接下来就是用个的东西放在网上把珠子再倒下去里,直到珠子填满再把珠子倒出来,用汽车贴膜那种吹风机小风速吹,注意要圆着核心周围圆着来回吹,不能对着直吹不然网会往上翘珠子就会走在一起就白搞了,直到珠子均匀下沉就可以了,凉一会珠子硬了立马开锅太凉也不行不然核心和网粘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