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0显卡12v短路

楼主(2021-10-18):
这个卡是mos管烧了,把坏的那一组拆了还是短路然后又把其他的都拆了,显存那一组也拆了,然后把电容电感都拆了,从电感量是400+正常每组都不短了,但是对地还是短pcie*1还是短 0.9也短,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
新人成长
学习中,点赞支持一下

网友:
南京优本招显卡维修师傅、学徒,路过…

网友A:
用电源烧机,如果烧不出就可能是板间短路了

网友B:
5v芯片,核心管理以及pwm的供电,
显存供电管理的供电也可能12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芯片,核心管理以及pwm的供电,
显存供电管理的供电也可能12

这些我都查过了,还是12v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电源烧机,如果烧不出就可能是板间短路了

我加了点电试的是电容下面短路,割了很久加了绿油还是短路

网友:
卖核心才是出路

网友D:
找个好卡你测一下,你就全明白了,核心供电阻值本来就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个好卡你测一下,你就全明白了,核心供电阻值本来就很低

是管子短路不是说核心阻值低

网友E:
卖核心吧,这个矿卡我也好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卖核心吧,这个矿卡我也好几个

客户卡,我现在也也是赌他核心才给他看着弄弄

网友F:
楼主想咨询一下1.8v短路 怎么个修理思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楼主想咨询一下1.8v短路 怎么个修理思路

我都是按照上电时序查,要是短路了我就往前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按照上电时序查,要是短路了我就往前推

往前推?看相连接的 电容 或者IC 一个个排查是否短路是吗?
我这1.8V 短路 导致一片电容都短路 我去只能先查 IC 的引脚是不是对敌短路了
是这个思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往前推?看相连接的 电容 或者IC 一个个排查是否短路是吗?
我这1.8V 短路 导致一片电容都短路 我去只能先查 IC 的引脚是不是对敌短路了
是这个思路吗?

对,就是最笨的办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往前推?看相连接的 电容 或者IC 一个个排查是否短路是吗?
我这1.8V 短路 导致一片电容都短路 我去只能先查 IC 的引脚是不是对敌短路了
是这个思路吗?

还有烧机,但是我之前弄起火过就再没有弄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烧机,但是我之前弄起火过就再没有弄过了

刚才我的思路是对的吧? 烧机快 但是我没有稳定的直流电源

网友G:
楼主你这个卡查下时钟,复位是否有短路,每个金手指pcie电容有没有短路,如果以上短路核心完蛋了,如果没有大概是板层里短路,还是希望你1v烧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加了点电试的是电容下面短路,割了很久加了绿油还是短路

这样子只能把PCB一点点刮开了

网友H:
这个可能是板层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这个卡查下时钟,复位是否有短路,每个金手指pcie电容有没有短路,如果以上短路核心完蛋了,如果没有大概是板层里短路,还是希望你1v烧鸡

谢谢,我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可能是板层短路了

我再刮开看看

网友:
修复的话再发一帖子

网友:
电容下绿油刮开,电容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