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DELL 7060 版号17509-1的图纸

楼主(2021-10-19):
今天收到一台DELL 7060的二修机器,顾客自己瞎捣鼓要刷BIOS,没风枪,用烙铁翘坏了BIOS下面的引脚,求图纸或者有料板的兄弟帮看一下这个位置,谢谢了!

网友A:
bios引脚还用求人嘛?

网友:
这个也是个人才,你照着断了的引脚一个个飞线就行了,这个16脚的BIOS可以改8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引脚还用求人嘛?

是啊,你这么强你告诉我怎么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你这么强你告诉我怎么飞?

看到当中8个脚的嘛,换个小的芯片就好了

网友(2022-01-17):
引用 网友B:
是啊,你这么强你告诉我怎么飞?

8p没坏,用8p的焊盘,然后看底下走线

网友:
7脚---------------1脚
8脚---------------2脚
9脚---------------3脚
10脚--------------4脚
15脚--------------5脚
16脚--------------6脚
1脚-------------- 7脚
2脚-------------- 8脚

网友:
周围断线自己补,谁知道连哪里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