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超薄屏暗屏修复

楼主(2021-10-19):
同行送修一台联想笔记本开机发现是开机暗屏,检测后发现是屏幕出问题,屏幕图像正常,背光出问题。
最近屏幕价格持续上涨查了某网拿货价也要300大米有的要350元,
由于手上有很多换下的旧屏配件,准备对换背光组件修复一下,

修复后效果如下。

网友:
两款屏幕型号不一样  背光接口也不一样   还是要飞线改装一下

网友:
排版有点乱呀,剪断升压电路板就行了吧

网友:
这样比换一个屏幕多赚一点

网友:
降低成本又能完美修复!很好!向你学习

网友:
背光电路可以尝试修一下的呢

网友:
换一个屏幕多赚一

网友:
背光电路怎么维修,换了什么东西没有说清楚?最重点的没有说?都是亮机图片,拆解图片。

网友A:
屏暗屏  很好修的 ,一般都是  检查升压保险   有无断开     一般断开就有电容短路        如果不短路就是升压芯片坏  找旧屏换芯片就可以了   没必要飞线干嘛的

网友:
应该是背光LED灯珠短路或者断路

网友:
感觉我比你弄得好,哪需要搞这么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暗屏  很好修的 ,一般都是  检查升压保险   有无断开     一般断开就有电容短路        如果不短路就是升压芯片坏  找旧屏换芯片就可以了   没必要飞线干嘛的

这才是好方法,一直都是这样修。楼主的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暗屏  很好修的 ,一般都是  检查升压保险   有无断开     一般断开就有电容短路        如果不短路就是 ...

   有个问题就是很多时候换了芯片换了保险排除短路还不亮灯条的就很麻烦  我碰到过几个

网友:
不知咋回事看到暗屏帖子就想进来看看,一般就是保险、电容,升压芯片,搬板

网友:
修好就是硬道理,就能挣钱啊

网友:
不错,移花接木

网友:
笔记本LED屏背光坏的还真没见到过   一般都是保险 和电容问题

网友(2021-12-10):
我修复一台联想笔记本就是电容短路,保险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