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50SHMB-0D 机械师M510开机闪屏解决

楼主(2021-10-19):
接客户机器WA50SHMB-0D 机械师M510开机闪屏,不规则不定时连续闪屏,有时灰屏。频率不定。很多人怀疑时屏幕,屏线,一一排除。按闪屏通病检测背光供电保险完全正常。EDP显示信号耦合电容阻值正常,AUX耦合电容正常。DP-AUX#上拉电阻R17正常。

最后测试DP-AUX#上拉电压3.3VSL略低2.9V左右,查询鑫智造二级电压3.3VS由SUSB#为高产生低电平的SUSB 再由SYS15控制vdd3经过PQ65转换而来,VDD3为3.3V
而转换后的3.3VS为2.9V左右,应该时此处问题,着相同的管换后,问题解决

网友:
好经验    遇到过连线小新系列      霍尔元件不良导致的LID信号不正常也会这种闪

网友:
屏幕供电电压偏低 ,之前别的机器遇到多

网友:
霍尔元件不良情况跟这个很像

网友:
学习了一般不太注意这个

网友A:
你会返修,具体不在这里问题,是个链接LEDLCD的3.3电阻需要更换,这转换只是个次电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会返修,具体不在这里问题,是个链接LEDLCD的3.3电阻需要更换,这转换只是个次电转换

你遇到过?说具体点来个截图分享一下

网友:
重新弄漂亮点吧

网友:
我一般直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