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ft3i 维修

楼主(2021-10-19):
第一次见到使用扁口的主板,查开机条件,io没有发出ps-on#,上拉电压1p8v对地短路,烧鸡发现cpu发烫,喜提料板一块
CPU发烫

网友:
恭喜楼主 喜提料板一块

网友:
CPU上面电容短路,取掉就行,通病来着,1.8vsb左上角那颗电容可能性最大。